我的X50尾部抖动,不会是传说中的犹豫阶段吧(有视频,第7秒)

楼主(2013-06-02):
都给支支招吧,按说明书里的过于笼统了,我拆了2次也没发觉...

网友A:
感度调了吗?
好像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调了吗?
好像高了

感度是默认的中值,我看mb说明书上刚开始飞建议不动嘛

网友:
要嘛就是震动

网友:
很明显感度过高啦

网友:
这个是感度高了吧。试试降点感度吧。

网友:
陀螺仪感度高了

网友:
感度高了吧

网友:
这抖的也太可怕了。。 MB飞X50的感度,我的是在H灯号那里。  另外楼主换个减震棉试试,直接用那种薄薄的3M的

网友:
怎么听到小狗在叫。。。

网友:
都这么说,看来是真陀螺仪感度高了.
我的450也 你一样.学习了

网友:
这个……
我的是小抖,至今没有时间调
楼主这个抖得有点恐怖了

网友:
典型的感度过高

网友:
用VBAR 飞X50E,起飞也抖,检查发现震动在尾传动轴

网友:
我新装的nx4和楼主一样,降了感度也没用,因为这疯狂的金鱼尾,已经牺牲了一个尾舵机了,正在努力排震中

网友B:
如果楼主用的JR控的话看下感度通道设置正确没有,在烧过一个尾舵机后终于找到了神龙摆尾的原因

网友(2014-06-04):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用的JR控的话看下感度通道设置正确没有,在烧过一个尾舵机后终于找到了神龙摆尾的原因

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