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已升3.12固件,GPS收星问题

楼主(2013-06-02):
NAZA M没升级之前gps收星正常,也很稳,升级3.10后炸了一次,imu坏回厂,gps模块也一起回厂,寄回来后安装好硬件,调试好软件,已升3.12,再调试好指南针,严格按要求做了,开机正常后机机就是一绿两红的闪,对照说明解析是gps信号差(gps=5),但我其他有gps功能的机器收星都有9个以上,而且是在空旷地方,不应该这样才对,起飞后定不了点,非常不稳,游来游去,请各位前辈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是gps模块坏了吗?

网友:
我的平民版GPS放在窗台都能搜到11颗星,楼主的GPS不正常

网友(2013-08-27):
我的和你的问题一样一样的,返厂要一个月,还在努力那,不行就得返厂了,一绿两红,等吧,20分钟还是一样

网友:
升级3.16后抖动,降级3.12后就收不到星了,

网友:
建议检查gps模块的压电陶瓷天线板是否炸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