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TALON 90电调设置定速模式问题

楼主(2013-06-02):
卡斯特TALON 90电调设置定速模式出问题了,请教各位大师帮忙分析解决,多谢了!
软件版本V3.54,固件版本V4.04

接下来打开软件,电调连接电脑正常。进入设置

加速设置,选直升机,调速模式

选择指定转速

点击确认,进入电池信息设置:电池种类LIPO,每节电压3.7V,串联节数6

按确认进入马达和齿轮信息。马达齿轮13,主齿轮112,自动测算齿轮比8.6154.马达KV1220,马达磁铁极数6

点击OK,问题来了,弹出窗口提示:对话窗口发现错误。请改正马达KV值。可能KV值太大或不支持。注意:马达KV值等于或大于10235不被支持。

点击确认,再试试其他KV值,KV值设置为510,磁铁极数为10.再点击OK

还是不行。试过多次,又重新启动软件,重新连接电脑还是不行。精神崩溃。。。。网上搜索资料无解。。。

敬请各位大师朋友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的哪里?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非常简单啦,输入kv值的字你用了中文全角字体,请切换到标准英语输入法再打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哈哈对的。你看你那个数字之间的间隔就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打进去的数字不被识别

网友:
输入kv值的字你用了中文全角字体

网友:
全角中文数字付,软件不认,换成英文就好啦

网友:
请问凤凰电调的软件和固件在哪里下载呢?

网友:
这个东西千红哥不说平时还真的没有去留意

楼主:
非常感谢千红大师的提醒和指教,还是千红大哥细心。设置成功了。
另外回复6楼CastleLink软件下载地址:http://www.castlecreations.com/downloads.html

网友: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网友(2013-09-09):
哈哈 ~有教材啦!

网友(2013-12-07):
这个要顶,有用

网友:
很奇怪这个牌子怎么会和浑身不搭界的”斯特“搭上关系

网友(2014-06-20):
回帖 证明我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