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7200 瑞凌焊机 断弧怎么办

楼主(2013-06-02):
我这里电压偏低 ,一般用3.2的焊条。连续焊接时,经常断弧。用稳压器能解决吗。

网友A:
建议还是加粗电源线吧。电子焊机电压适应性都很强了。你电压有多低,低到什么程度啊(焊接的时候)?
?

网友:
3.2的焊条最好用315的焊机,市电二百四十多伏200焊机也不好用。换2。5焊条或换焊机

网友B:
我的佳士180A 氩弧手弧两用机,用3.2的焊条电流调到120A那里很好用,调到180A那里电流太大,谁知道那里来的这么大电流
,都说逆变不耐用俺的很耐造,用3.2的焊条一天连续使用过一包半,四年了没坏过

楼主:
我这里电压经常在200一下。我正考虑上380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