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v sto 我怕了你了!!

楼主(2013-06-02):
今天刚到飞场,心血来潮,想试一下花牌电调的gov sto功能,100%油门设定速不是一般的压力大,一切准备就绪,关熄火,泥马大桨狂转,飞机有些飘,我立马向下压螺距,只见飞机呼一下上去老高...吓死我了!原来螺距通道忘了反向了... 熄火降落,脚架断了一条腿,其余还好... gov sto伤不起啊

网友A:
自己设置错误怪电调。。。。我设置GOV STO无数次了,屁事没有

网友B:
我也搞反过,不过是大桨夹装反了,推油门飞机不上天,正在奇怪,转过头和旁边人讲话 ,收油门,再转过来里飞机不见了

网友:
看到中段

貌似一行字:飞机呼的一下冲向了老高,还断了一条腿

心中一惊
定睛一看,原来是看错了

唉…有时候曲解真的是…甚于虎豹数百倍啊…
啥不好,眼神不能不好啊

这调机就像读贴,读贴不认真会看错,调机不认真就会搞错

网友:
还好损失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搞反过,不过是大桨夹装反了,推油门飞机不上天,正在奇怪,转过头和旁边人讲话 ,收油门,再转过来里飞 ...

真是人才

网友C:
试问一下这个功能具体怎么用,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置错误怪电调。。。。我设置GOV STO无数次了,屁事没有

怪电调?和电调有毛关系,是我控里设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问一下这个功能具体怎么用,朋友!

GOV STORE模式设置:
首先确认油门行程后。
1:熄火开关设置为0 点以下,3D设置为100%一条直线
2:遥杆置中保证0螺距
3:熄火开关打开(就是锁定油门)
4:接电自检后--3D 开关打开--解除熄火开关--飞机会慢慢加速到100%油门。
5:大约30秒左右,看到尾巴摆动后,再锁定熄火开关,拔电。
此时GOV STORE 就设置好了, 调回3D 油门曲线为你所需要的数值。

此定速模式下,ESC 会记忆前面设置的主轴转速。 在使用不同状态的电池时,ESC 尽量保证转速稳定。

网友D:
Gov store 可以把电机反向了再设。。。那玩意又不去看你的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搞反过,不过是大桨夹装反了,推油门飞机不上天,正在奇怪,转过头和旁边人讲话 ,收油门,再转过来里飞 ...

太强了,想知道灰机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搞反过,不过是大桨夹装反了,推油门飞机不上天,正在奇怪,转过头和旁边人讲话 ,收油门,再转过来里飞 ...

。。你。。太有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Gov store 可以把电机反向了再设。。。那玩意又不去看你的负载

有负载和没负载不一样吧

网友:
LZ,直升机不带这样玩的,这样玩会有生命危险。。。怕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负载和没负载不一样吧

Yge 不用带负载做学习。
我折腾的经验是,YGE+vbar定速最爽。。。

网友: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网友:
我还以为又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