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帮忙看看我这个600n是啥毛病

楼主(2013-06-02):
600n有副翼,55H发动机,风神50管,拓普30燃油,正负12度螺距,中点0螺距已校准,油门曲线70、35、70,缸底温度43度。不开定速器,正倒飞悬停转速不一致,咋回事?

网友:
我的也是,感觉调好了,可是倒飞转数明显高些

网友:
等待高手回答  我来学习

网友:
估 计 正 飞 没 倒 飞 时 的 油 压 大 吧

网友:
咋差这么多?是不是翻过来重锤不大能吸上油啊?猜的,没遇到过

网友:
等待高手回答

楼主:
以前都是用定速飞,所以一直也没发现这个问题。这次偶然不用定速,出现了这种情况,很是纳闷。自己瞎分析了一下,应该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旋翼头的问题,正倒飞悬停点的螺距不同,飞着的时候自己不敢低头看控,不知道当时油门杆的位置是否对称,目前正负最大螺距相同,0螺距居中,找时间看一下四分之一点和四分之三点的螺距是否相同;二是发动机的问题,一般理解就应该是倒飞贫油正飞富油。可是同是悬停,无论是正飞还是倒飞,需要的升力是一样的,螺距相同的情况下,转速应该是一样的,贫富油顶多声音有变化,不应该出现转速的巨大变化。所以旋翼头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等检查过后再看,如果旋翼头调整没问题……那可就麻烦了。难道是大桨的两个面不对称,正负螺距的桨效不同?!从来没听说过啊

网友A:
机机怕炸了,所以倒飞时功率大些,怕小了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机怕炸了,所以倒飞时功率大些,怕小了炸机.

太人性化了,看来我这个600和我一样心理素质不行。我也发现,我紧张的时候,飞机会在空中抖

网友:
哈哈,飞机倒过来时好紧张,“心跳”都加快了

网友:
正负螺距不一样吧?看一下舵机是不是有间隙,正着调机时,可能正负螺距是一样的,但倒飞后由于受力不同,螺距发生了变化。

网友:
我也觉得是0螺距不在中间,正负旋停螺距差异大

楼主:
今天又看了一下,0螺距是没问题的,但是发现一个SF臂不平,也就是说十字盘长拉杆和桨夹短拉杆就和出了0度,不知道是不是这里造成的,已经调平了,可惜下雨没法试飞

网友B:
到飞时油面高油量会多点,所以转速也高点

网友:
飞机倒过来时好紧张

网友:
油机折腾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飞时油面高油量会多点,所以转速也高点

有道理,带泵的发动机可能要好些

网友:
学习了,3D都用定速。

楼主:
彻底检查了飞机的机械部分,排除了所有的问题可能,重点关注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发现一个现象:开定速正飞悬停发动机底盖温度37度,倒飞悬停43度。反复试验多次都是这样

网友C:
你的油门曲线是否100-75-100?也可能风门0-50-100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油门曲线是否100-75-100?也可能风门0-50-100不正确!

舵机对应风门0-50-100行程是正确的。但是油门曲线我设置的是70-35-70,这时的转速与开定速器相当,大概是1800转左右,如果设置到100-75-100的话,转速太高了

网友:
感觉还是发动机正倒时工作状况有点不同,倒飞时有点贫油.固定翼发动机倒装时好像听说过类似的说法.

楼主(2013-07-04):
最近换了活塞环、轴承、离合器,这个现象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