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机翼看看我怎么加强的

楼主(2013-06-02):
用的热缩蒙皮,调温电熨斗丝的温度稍低不会烫坏泡沫,找泡沫试验的棉的温度直接化了。蒙皮很轻的重量,加强了飞机,表面也更光滑了。

网友A:
我试过,泡沫和蒙皮不粘

网友:
蒙皮和木头就很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泡沫和蒙皮不粘

你的蒙皮不行吧,或者温度不够,我的很粘。你看我蒙的效果,蒙皮上的膜撕下来要赶快蒙上,机翼擦干净了,比蒙木头粘的都结实,

网友:
有一种蒙皮利器  叫 直发板   好操作 任何死角都能蒙到!

网友:
从来不加强的路过。

网友:
电熨斗   明天就挂烫机了

网友:
没必要这样加强

网友:
有什麼好處的嗎?
新手, 請見諒. 謝謝解釋

网友:
加强以后,表面阻力应该减小了很多吧。。飞起来是什么感觉。?

网友:
等着看效果

网友:
加强估计没加到多少,不过风阻估计小了很多

网友:
透明胶或者写真覆膜 直接就能粘上去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泡沫和蒙皮不粘

我们都可以,就你不行!

网友:
这样的加强应该没有必要吧~!不过技术不行的话应该要加强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