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 飞一分钟多些就飞不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6-02):
新入的SCP,飞了差不多10次, 昨天开始350MA的电池飞1分钟多久飞不动了, 今天2节原厂电池也是1分钟不到就飞不动, 检查过大齿是卡紧的,没有松动,
想问下, 如果排除电池质量问题和充电器质量问题,
这么快没电 是不是主板或主电机出问题了?
现在发现飞了一会会,电池接头处会很热..

网友:
不知道。占位的

网友A:
有没量过充饱电的电压   还有飞行结束後的电压?

网友:
大齿跟电机齿卡的太紧了吧

网友:
主板线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量过充饱电的电压   还有飞行结束後的电压?

刚到手机店里去测过了, 3.9到4V,都是有电的,说明充电器和电池没问题吧..

楼主:
现在是油门超过50后, 转速反而越来越低了..到100%更明显..

网友:
“电池接头处会很热”问题可能出在这,接触电阻过大造成发热严重,其次是飞行电流过大(负载过大),检查一下看是那里问题?

网友: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网友B:
换插头,我的gcp以前症状和你一模一样,换了插头飞行时间翻倍

网友:
换插头?我怀疑电机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有刷电机,也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miniT插

是换插头还是插座啊?为什么?说说道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插头,我的gcp以前症状和你一模一样,换了插头飞行时间翻倍

谢谢, 是这个问题, 现在已经弄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是这个问题, 现在已经弄好了

所以电池的插头都有问题么?全换?想知道,因为我的也是时间超短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电池的插头都有问题么?全换?想知道,因为我的也是时间超短的问题,谢谢!

我犯了个很低级的错误,电池没有插到底..

网友:
只要用的是锂聚合物电池   最好是在充电前後   还有飞完以後测量下电压
避免过放电池死掉  单片放电完最好还有3.7v  充饱一般是4.2V
低於3.3-3.4V  电池挂掉的机率就很高了

网友:
我的插头不怎么发热,但是电压一下就降到3.5V了,飞不动,是什么原因啊?求大家帮帮我啊

网友:
我的SCP自上次烧主板返修回来后也是这样的情况,可怜我的SCP又得踏上返修路上,在厂时间还多过在手里,从未炸过机,只在房间玩玩,真怀疑这款机是不是有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