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配可以嗎?

楼主(2013-06-02):
請教…
   我若這樣配可以嗎?
馬達是用2814 700KV  電池是4S  5200mah並聯=4s 10400mah
大約空中可以多久???

  ps...借用相片

  謝謝啦

网友A:
电调有点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有点小了

它也是3s~4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也是3s~4s

你那个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这架子得用 6S 啊 4S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是什么牌子的

它是 DJI原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架子得用 6S 啊 4S 不行

那就奇怪了…我看過是4S

网友:
动力没有问题 , 这样搭配应该是可以的。  测试一下 单块 4S 看看 能留空多久。 热后 再测试2块 4S 留空时间。 动力搭配是看所使用的 电机 电调 电池还有浆 。 但是很多玩家都喜欢 用6S的动力系统。

网友C:
4S应该够了。。动力小点也是有好处。。。大动力弄不好 很容易翻。。。。不过这个架子。。差不多要10寸浆了。。。用APC 。。别用碳浆。。都力不够的话。在慢慢升。但4S+ 10寸 稳稳的飞肯定没问题。。。
我还用3S5000+10寸呢。。不过是六轴。载重2.5kg。都够了。。很稳 但不能大动作。。留空不是太长才不多7分钟吧。。好点可以到10分悬停。。

如果不是DJI的电机。建议别用DJI的电调。那个电调兼容性不好。也不便宜。。。
经济的话可以试试好盈40A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hangmoaihaozhe。taobao。com 5200电池4S 35C一块175!足量足C!

10000mah 6S 15C 750元

你的电池有保 吗?
6S100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应该够了。。动力小点也是有好处。。。大动力弄不好 很容易翻。。。。不过这个架子。。差不多要10寸浆了。 ...

如果不是DJI的电机。建议别用DJI的电调。那个电调兼容性不好
不了解…我是想用WKM,若全用DJI不是最好的嗎?

网友E:
这机架你最好用40A电调,好赢opto 40A,电机用4015左右的,KV数在400左右,6S电池,这个机架是为了挂5D研发的。用4S电流会比较大,如果你负载大了,电调就吃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架你最好用40A电调,好赢opto 40A,电机用4015左右的,KV数在400左右,6S电池,这个机架是为了挂5D研发 ...

請教…你是如何算出電變可能太小??
   是不是要載重量可能會太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教…你是如何算出電變可能太小??
   是不是要載重量可能會太小??

我们有测试过很多组合,30A你空载下是没有问题,当你吃负载后,就很容易上升到电调临界点,甚至超过,超过的后果你懂得呀,所以一般建议稍微大一些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有测试过很多组合,30A你空载下是没有问题,当你吃负载后,就很容易上升到电调临界点,甚至超过,超过 ...

你說的負載…是扣除機子空機的重量…你有試過30A負載多少公斤會出問題?

网友F:
楼主您好,建议搭配DJI电机使用DJI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建议搭配DJI电机使用DJI电调。

LS 是正解。。。
如果用DJI电调。。就用DJI电机吧。省了出问题找不到原因
如果不想有DJI的电机 那就用别的电调。。。。也是省了出问题找不到原因 DJI电调 不错。但就是不吃别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建议搭配DJI电机使用DJI电调。

DJI的馬達有那幾種??
   台灣的說法怎麼不一樣?
有相片可以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建议搭配DJI电机使用DJI电调。

你先看下楼上用的是什么机架先,DJI有这么大的电机销售吗,除非拿S800的4114电机给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說的負載…是扣除機子空機的重量…你有試過30A負載多少公斤會出問題?

不是这么去理解的啦,你要更具你所用的电机功率大小来搭配,我们一般推算电机的选择要考虑以下几点:
1.飞机的轴距尺寸
2.打算总的起飞重量在多少?
3.使用多大的电池?
4.螺旋桨用多大的?
然后来推算电机用多大,一般销售电机的厂家都会有给一份功率测算表来给你做参考,那么依据电机的功率表来选择你要用的电机,而且电机不能用小电机带大奖这样会电流大,温度高,所以电机的尺寸也要恰到好处。然后一般参考电机功率的总和按60%计算实际拉力,给飞机留有一定的富裕动力,这样才是合理的搭配接着就是参照你所选用的电机是那个层面的,然后他所搭配的不同的浆那个效率最高,在最高时的电流会有多少?
好比这个功率表:

不同的配置会有不同的效率,当然电流也会不同,这些都是实际上测试台测试的,不是你说够,我说不够的随口说说的,参考不同电机厂家的电机功率表很重要

我看你上面图片上用的机架是飞跃的大8旋翼,那么请问你需要带多大的负载量,我看你上面的那个数据最多空载飞飞,如果你要吃负载,那么你那个动力配置不行的
我也有一套这个机架,还没装,这几天让工厂给我定制8个电机,我用的是lok 4015 380KV的电机,上15*55的浆,(其实我用4010 450KV加14*47浆都够用,主要是机架比较大,考虑到后续负重)
电调用的是40A好赢opto,电池DUALSKY 6S 8000mha 15C
hed电池2块,下面挂载5D2相机。如果你是要挂5d建议参考这样的搭配比较好,当然如果你只是飞飞空机,你自己那个配置都可以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JI的馬達有那幾種??
   台灣的說法怎麼不一樣?
有相片可以查嗎?

楼主所示的电调目前只能搭配DJI的2212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