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控制器V3版和AIO版有什么区别,哪个好一些?

楼主(2013-06-02):
最近无刷
云台
迅速风靡起来,也想入手一个,但看淘宝上4有AIO何V3两个版本介绍,都号称最新版,想科普一下,哪个好,有什么区别?

网友A:
AIO版本?发个连接来呀

楼主:
就是这个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3609032288

网友B:
AIO版 德俄通刷不用飞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IO版 德俄通刷不用飞线
这么NB

网友D:
我也想问 这了两个版本那个好? 有什么差别! AIO反正是不需要飞线的!

网友E(2014-04-30):
飞线的话是接哪的?

网友F:
basecam alexmos 32位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