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家 P-47 翼展1.1米,轻松破百------------视频全纪录

楼主(2013-06-02):
上次发帖(这架P47有多快?破百了么?)引起一些争议,有同学认为P-47这机不可能破百,甚至时速只在50左右,倍受打击之余决定进行实测。
测试采用了搭载安卓手机,手机安装"GPS Speed Graph"软件,能测试速度,并保存为图表,比较好用。

==================================================================================================

六一节7点过,赶到飞场,居然下起大雨,苦等到9点过天公作美,雨终于停了。
本次测试采用4S 2600mAh电池,原装动力,原装桨(原装4叶桨改2叶桨),雨后飞行感觉比平时稍慢。搭载手机后全重重了152克,占到了起飞重量的10%以上。以后要考虑进一个微型的GPS 测速仪了。
摄像由一台GoPro Hero 3和一台SONY微单担任,再次感谢SoarUp和茗茶同学。分别上传,大家可以看看不同视角下速度的不同视觉感受。
测试共进行3次:

第一次试测,进行了俯冲,最大时速137.5公里(这次测试忘记截图了)
第二次测试采用了在航线两端做了两次殷麦曼机动,取得高度后进行俯冲,测得最大时速为133.5公里(这次进行了全程的摄像)。
第三次测试在等高的矩形航线飞行,测得最大时速为113.7公里。

这架P-47购买于2013年1月,半年不到已经飞行了数百块电池,状态良好,3S动力下即可飞行,4S下很暴力,是我钟爱的一架飞机。

网友:
沙发,终于抢到。顶老王同志的探索精神

网友:
我顶,这个P47爽啊,可惜现在没货了

网友:
顶,必须的哈。 就这个精神。

网友A:
我也有一架,请问楼主用什么桨?

网友B:
最高时速可能不止这个速度,GPS测试平飞可能比较准确,测试俯冲时是属于纵向,如果是垂直俯冲的话也许GPS测出的数据反而更低••••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C:
手机上用的GPS的C/A码频段定位精度大概在10m,测速精度也不高。这样误差不小的,我们用的测量飞行时速用的是trimble的差分定位,定位精度2c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上用的GPS的C/A码频段定位精度大概在10m,测速精度也不高。这样误差不小的,我们用的测量飞行时速用的是 ...

这个软件显示的精度是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架,请问楼主用什么桨?

我用的原装桨,贴地飞时打断了一叶,改成了2叶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高时速可能不止这个速度,GPS测试平飞可能比较准确,测试俯冲时是属于纵向,如果是垂直俯冲的话也许GPS测 ...

这个软件有高度显示的,估计会考虑这个问题吧,呵呵

网友:
给力的47

网友:
嗨。。。。。。还真破百了。。。。。。我还一直认为应该只有80左右。。。。。。

我今天也出去飞了,可惜才上天3分钟不到,这机的原装电机就在天上罢工了。。。。。。幸好是在第四边,高度不大,一个拐弯放下起落架落地,飞机没事。捡回来试了一下动力,感觉像缺相一样。。。。。。。幸好带了不止一架飞机,不然就郁闷了。。。。。。

网友:
这就133了啊   原来有那么快

网友D:
我买了P51,可惜啦,早发这视频就好了。。你的起落架改过没?

网友E:
楼主手机是W700?

网友:
看来也要入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P51,可惜啦,早发这视频就好了。。你的起落架改过没?

没改过,看着左晃右晃的,实际还是可靠,几百个电,没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手机是W700?

是的哦,好眼力

网友F:
可惜现在只有1米4的了...太大 不喜欢了.

网友:
哈哈哈,恭喜老王,支持老王的这种执着,只是视频被优酷压缩得没办法看啊,太遗憾了,我看原片真的还是有看头的,天气对比也很好!!!

网友:
换更小的专用GPS测速器,应该效果会更好,这样测试增加了不少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改过,看着左晃右晃的,实际还是可靠,几百个电,没出故障

我技术不行,首飞就炸坏了轮子,不过可修,呵呵

网友G:
還真的破百了!
不过这周我确实体会到实際速度比我們想像的快得多,就最近很火的那台90epo毒蛇,一樣是pnp版,看老苦的測試数据很吓人,但現场感受朋友的实際飞行又觉的速度並不快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可惜现在只有1米4的了...太大 不喜欢了.

1100mm的,小P47今天刚到货。

网友:
是挺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1100mm的,小P47今天刚到货。

今天就被群里的模友抢了6架,呵呵,TPS有P47大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還真的破百了!
不过这周我确实体会到实際速度比我們想像的快得多,就最近很火的那台90epo毒蛇,一樣是pnp版, ...

有空测一下您的L-59,会有惊喜的哦,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测一下您的L-59,会有惊喜的哦,呵呵

,实在是佩服楼主的实驗精神
我都憑感觉,因为通常是自己單飞,就不怎麼在意速度,不过像您那边一堆模友,上去追逐.比拼速度应該是很过癮的事,羨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