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YX的问题

楼主(2013-06-02):
如视频中看到的,时好时坏,害我连炸2次

楼主:
周末不能飞,蛋疼

楼主:
没人解答下吗,新手的困惑啊

网友A:
三轴也没有那样试的,要装在直机上,并且调设好参数带机一块试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也没有那样试的,要装在直机上,并且调设好参数带机一块试才行。

我只是想表达出舵机时动时不动,安装好后用控打舵机也是一样的效果,升降舵时好时坏!!!!!我在拍个视频上来

网友: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网友:
先检查下舵机线与插头吧,最有可能是插头有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