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XA提供T-Motor电机的轴更换配件

楼主(2013-06-02):
前几天飞机小炸,原因不明,电机轴有轻微的晃,想更换一下,请XA与厂家联系一下,把电机轴作为配件提供给玩家,免得因为轴而要更换整个电机,急,

网友A:
这个你自己拆卸电机就可以看型号了吧?轴承上面有刻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自己拆卸电机就可以看型号了吧?轴承上面有刻字的。

哦,知道型号在淘宝网可以买得到吗?
目前也能飞,还是等他们告知型号吧,谢谢

网友:
直接找tm厂家换就好了。他们的电机都是可以免费换配件的。只要不是直接不能用

网友:
XA的电机也能发回TM厂家换配件吗?我就是担心后续配件问题,所以直接买的TM

楼主:
有没有TM厂家的联系方式呀,

网友(2013-07-07):
XA的售后找XA,TM不会给你修的,如果按这个道理,IPHONE是不是都可以找富士康修呢

LZ这个问题一般是轴承的问题不是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