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渐渐玩腻了,装了一架标舵【重型500】,内附起飞重量,各位玩500的兄弟点评下

楼主(2013-06-02):
玩了大半年的450了,虽然技术不咋滴,但还是有点儿腻了,于是拼凑出了一台500,标准舵机版~

先看看效果图:

出去试飞的时候,不小心碰到草了,于是,咱们小越越的尾轴马上扫了:

试飞结果:

比450稳,那不用说;
目前技术所限,只能温柔3D,动力还行
声音NB,尤其自旋时那尾巴扫过的声音,真是马达和尾桨的交响乐,美妙至极呀~哈哈

报下重量:
机身+电子设备+头罩:1503g;
大桨:107.3g;
尾桨:8.9g;
电池(6S 2600mah):404.3g;
于是,起飞重量:2023.5g;

飞机上的舵机是标准舵机,有7KG的力量,应该够用了~
第一次玩500,不知道这个起飞重量是否正常?能否暴力3D?

网友:
起飞重量有点重哦   我的X5才2400

网友:
啥电子设备

网友A:
我的500总重1700g也是6S2600电池,品牌算亚拓山塞机吧。

网友:
我500ESP起飞重量是1854克···

网友B:
HT500,2600电池,起飞1.980KG····500MX的动力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500,2600电池,起飞1.980KG····500MX的动力还行···

你也用的是标准舵机吧,看来我的还是稍微重了点儿~

HT的500怎么样,前段时间差点儿就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500总重1700g也是6S2600电池,品牌算亚拓山塞机吧。

上将用的是什么舵机?是亚拓那个型号的机器?

我的是标准舵机,有点儿重~

网友:
我的3300的电池,2150g……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将用的是什么舵机?是亚拓那个型号的机器?

我的是标准舵机,有点儿重~

我用的是春天3471舵机,该舵机挺好速度与9257一样,安装尺寸也与9257一样。我的斜盘用了3个这样的舵机,尾舵机用的是FUTABA9257。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用的是标准舵机吧,看来我的还是稍微重了点儿~

HT的500怎么样,前段时间差点儿就入了

标准舵机,很耐炸的,就是有点重,用2600的电池能控制住体重····

网友:
我的是也是HT500的侧板、YT500EFL旋翼头、SPX尾波、YT新款尾桨夹、十字舵机DS515、尾舵DS655,电池是雷鹏30C 2600MAH,起飞重量1800多克。

网友C:
装不同电池,起飞重量不一样,觉得不算电池的重量才有意义。。。我的4个标准舵机的500EVO,不算电池的重量为16XX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不同电池,起飞重量不一样,觉得不算电池的重量才有意义。。。我的4个标准舵机的500EVO,不算电池的重量为 ...

我的跟你的重量差不多~

网友:
果然是重型。。。。500

网友:
流行标准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