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挂黑狗3飞行中可以开狗的Wifi吗?

楼主(2013-06-02):
请教:Phantom挂黑狗3飞行中可以开狗的Wifi吗?会不会影响
遥控器
信号?谢谢!

网友A:
会干扰,虽然开了可能短距离依然能控制,但隐患非常大,所以千万别开。

网友B:
我也是担心 楼上说的情况,所以很少开,近距离开过几次,感觉没什么问题,试过一次飞到30米之外就号称180米的GOPRO摇控器就控制不了相机了,只好飞回来手动开机。

网友C:
DJI客服已经明确说了,开了会干扰!!
最担心的是:干扰了不是失控返航哦,干扰了GPS坐标你懂的,直接飞到她认为的家那里!!!

网友D:
WiFi也是2.4G,干扰难免。我们一次在飞场,开狗的WiFi竟然把别人的飞机干扰了!

网友E:
还是用图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