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摄影遥控器

楼主(2013-06-02):
请教下各位大侠 航模摄影用futaba t8j合适吗

网友A:
8通道就行啦。无所谓那家生产的。T8J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通道就行啦。无所谓那家生产的。T8J很好

我天7 玩四旋翼怎么样?有哪些缺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天7 玩四旋翼怎么样?有哪些缺陷

我不知道。因为我知道很多云台需要8通道。仅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因为我知道很多云台需要8通道。仅此而已

哦  谢谢了

网友:
后悔买了天七

网友:
什么遥控器都会失控的 futaba 还可以吧! 航模摄影要注意安全。

网友:
7通道也没问题,不控制横滚就可以。多旋翼对遥控器要求不高,通道数够了就差不多了。只要不失控高低档对飞机没影响。

网友(2013-08-10):
看帖子的要发表下看法

网友(2013-09-12):
避免炸机,看帖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