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这是个什么玩意

楼主(2013-06-02):
搬家翻出来之前收在角落里的一个小东西。。。。带电路,貌似上面是个电机,轴很顺滑,扭一下转半天。。。。。

网友:
不认得看做工挺细致的,看电子元件应该是有些年头了,看结构好像是搞测试或是校准用的

网友:
动平衡测试??

楼主:
能改个什么东西玩?做个微型车床。。。。。????

网友:
D  A轴玩!!

网友:
轴很顺滑,扭一下转半天。。。。。永动机,鉴定完毕

网友:
路过看看。还不知道是神马

网友:
什么东西

网友:
应该是个自制的转速测量装置

网友:
好象是教具?

网友:
这个是 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