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铣刀可以下切吗

楼主(2013-06-02):
一般的铣刀可以下切吗,还是必须从工件外侧开始加工?

网友A:
有过中心的刀刃的可以,但是要算好哈,因为中心的线速度接近0

网友B:
键槽铣刀应该可以的,不然封闭的键槽怎么铣出来

网友C:
赞同楼上·,键槽铣刀可以,别的可以用斜向下切

网友D:
可以自己磨的,刀刃底部有个偏心缺口就成

网友E:
钨刚旋转锉也可以吗?具体是哪种形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