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们,玻璃升降器电机可以做无动力主轴的驱动么

楼主(2013-06-02):
各位大神们,玻璃升降器
电机
可以做无动力主轴的驱动么
看价格很便宜,就是不知可行不可行,转速功率什么的够用么,电源是不是配个12V的变压器就行了

网友A:
据说是不能长时间运转。

网友B:
会转的应该都可以。
不能长时间运转?是不是可以降低些电压?
很便宜?有多便宜?
楼主给个链接!!!

楼主:
汽车修理的店铺 几块钱一个,

楼主:
长时间运转发热么

楼主:
只有点击,还没配到何时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