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P飞行时间超短

楼主(2013-06-02):
我的FP飞行时间不到两分钟,用的350mah电池飞瓢虫可以7分钟多,但是飞FP为什么只2分钟啊?求教高手!排除电机,电池问题,机油也上了不少啊,是怎么回事呢?先谢谢了!

网友A: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自身重量肯定不同吧,重的飞的时间肯定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自身重量肯定不同吧,重的飞的时间肯定短

打酱油的?呵呵。出厂什么重量就是什么重量,没有改过什么东西

网友:
个人经验感觉,同样的电池,飞四旋翼比飞电直时间一般都要长点,除非你的电直螺距油门搭配的很完美。

楼主:
我的插头不怎么发热,但是电压一下就降到3.5V了,飞不动,是什么原因啊?求大家帮帮我啊没有朋友知道么?求助啊

网友:
可能是主機板出了問題.

楼主:
封贴,已经解决,是插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