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第一次一定要充够时间吗?

楼主(2013-06-02):
如果只充了一次是不是
电池
的毫安数就无法充分激活而影响电量呢?
镍氢和镍镉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A: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锂电没有记忆效应,一般出厂前都已经做过3次充放电测试了,买回来直接可以用,镍氢电池有微弱的记忆效应,最好放完电在充,镍镉电池的记忆效应比较强,基本要淘汰了,但此电池的放电电流可以 很大,比锂电的瞬间放电电流大

网友B:
交给B6吧。不用多操心的。

网友C:
锂电可忽略

网友D:
充满直接用,刚开始电流小些好,

网友E:
没的事。只是锂电长期不用有钝化问题,容量会暂时性下降(大概降到80~90%),冲放几(1-3)次就会恢复了。这也是我实际测出来的结果。

网友F:
没事的。锂电 随用随充。随充随拔。。没有记忆效果。只要不过冲 不过放 就不影响使用。。但向LS说的 每隔1个月 放完在充满几次就能恢复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