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电版F3A固定翼

楼主(2013-06-02):
请问在座的各位的老鸟们,有没飞过F3A的?小弟买了部F3A是自己组装的,但是试飞就炸,幸亏没啥大碍,我朋友说是拉力线朝下,叫我在
电机
座垫片片,还有就是降落时候油门的控制不好把握,收全油就失速,于是我朋友叫我打点襟翼,降落比较好降,因为F3A这款机是属于快速机,新手飞这个机压力山大,还有个问题就是雷电版的F3A和原版的白板机那款较好?

网友A:
沙发,看来鸡鸡先天不足

网友B:
如果你以前飞别的F3A没问题,就是这架JJ的问题。如果你以前没飞过F3A,建议你先在模拟器上好好练练。

网友C:
雷电版的F3A和原版的白板机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网友D:
刚开始飞的时候把副翼调到50%比例吧

网友E:
先天不足 此机不适合新手

网友F:
F3A是正式比赛项目,有一定难度。

网友G:
白板F3A更轻,雷电版的更重。哪个好飞想必不用说了吧

网友H:
因为是下单机,副翼非常灵活,如果你是新手,副翼调到50%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注意把重心调到说明书说的地方,选个小风的时间去飞,起飞降落都不会有问题。
机子在天上也很稳。
我的飞场只有两车道宽,还是弯的,旁边有电线,小风时无压力。风大了压力就会大很多,这个机子不抗风。

网友I:
没有绝对抗风的飞机,也没有绝对不好飞的飞机

网友J(2013-07-16):
这飞机我有两架,调好了相当好飞啊。

网友K(2013-11-06):
这个机很灵活,新手不好飞

网友L:
新手不要飞F3A啦,小滑翔机,塞斯纳。。。慢速机。。。先把舵面反应学会了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