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CH3一直有误差,想换维宏或USBCNC,给个建议吧

楼主(2013-06-02):
现在用MACH3,加一体驱动卡,一直有精度问题,尤其浮雕的时候,时深  时浅,查了论坛的帖子,说MACH3 的脉冲是计算机产生的,和计算机本身性能相关,要换计算机试试,没那么多时间折腾了,想换维宏或USBCNC 卡,你们看哪个更好用,谢谢!

维宏卡:    必须用台式机,这点不方便,而且只能3轴,但是大家都很肯定这个卡。
USBCNC: 直接USB 口,这点很方便,可以利用我的老笔记本,这个卡的脉冲信号也是由卡发出的么?别又说我计算机不般配。
              USBCNC 哪个抗干扰能力比较强,请推荐厂家,(SKY    大海   哪个好用又抗干扰)。

网友:
我在用大海的卡  还行吧  精度没问题 使用起来好上手

网友:
用mach别同时运行别的程序,把那些没用的进程都关了,尤其360那类的东西

网友:
我用mach3没问题,一般应用足够了,看看是不是机械方面或者3轴板的问题

网友:
很好的问题,请高手解答,我用的是mach3系统,经常不受控制自已动一下的,不知是不是接口板的问题。很想换usbcnc,它和维宏一样是卡上发信号的吗?

网友:
这个是个很综合的问题,不是你单纯换什么的问题,和电脑硬件,系统,驱动器自身抗干扰能力,电源情况,布线都有关系。

根据我的经验一台雕刻机后期90%的问题会出在电气系统上

网友A:
usbcnc和那种mach3的usb控制卡还不一样,usb控制卡是自带dsp控制的,对电脑依赖相对低点,usbcnc对电脑依赖度比mach3更高

楼主:
我的机器装2000系统,就装mach3,还是有问题。

网友B:
我也买了块USBCNC,还没到,不知道好用不好用呢,也纠结过维宏卡,但是要上四旋翼,没办法。。

楼主:
大家用什么卡,或有什么推荐,谢谢。

网友C:
我用258元的并口卡,速度不理想,想换MACH3 USB卡,4轴的好像860

网友D:
关注

跟楼主一起学习,我前面采购了一个 四旋翼合一的控制卡,但家里全换了笔记本了
连我岳母玩小的电子接龙游戏,我也给她采购了笔记本

从车棚里找出了老的台式机。好不容易进了MACH3,好卡啊。
加上这台式机占了不少地方。

于是也想换一个好的些的系统,最好伺服电机与步机电机全能用的控制卡。
价位不要超 3000倒是没事,

如有好的建议,请各位高手一定指点一下。
万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cnc和那种mach3的usb控制卡还不一样,usb控制卡是自带dsp控制的,对电脑依赖相对低点,usbcnc对电脑依赖 ...

usbcnc可以脱离电脑直接用手控板操作机器,只要给板子供电就行。我经常只开电脑不开软件直接手控板铣点简单的直线

网友:
楼上的所谓手控功能和什么卡没关系,给个脉冲信号而已,并口的也可以加这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注

跟楼主一起学习,我前面采购了一个 四旋翼合一的控制卡,但家里全换了笔记本了

200圆买个二手主机奔四2.4 512内存 会跑的非常好,不存在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258元的并口卡,速度不理想,想换MACH3 USB卡,4轴的好像860

你这钱能买个不错的二手电脑了,我就没见过能用的并口卡,有谁用过好用的说一下我见识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块USBCNC,还没到,不知道好用不好用呢,也纠结过维宏卡,但是要上四旋翼,没办法。。

上4旋翼是什么意思?和用什么卡有什么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4旋翼是什么意思?和用什么卡有什么关联?

好像是论坛原因,个轴字会变的   4+轴=4旋翼  或者四+轴=四旋翼 去了+后就是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注

跟楼主一起学习,我前面采购了一个 四旋翼合一的控制卡,但家里全换了笔记本了

这个价格可以考虑工业系统,插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4旋翼是什么意思?和用什么卡有什么关联?

但我24V光电开关作为原点,那块USB MACH接口卡不用接外接电源,导致我的24V光电不能使用,请问用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价格可以考虑工业系统,插u盘。

什么价格就工业系统?不是插u盘的就工业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价格就工业系统?不是插u盘的就工业系统吧?

有3000左右的数控铣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