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15的硬质合金刀片是不是很脆?

楼主(2013-06-02):
用YT15的刀片,车不锈钢和12.9的螺丝。崩的很厉害,
一个刀片用不了一天就坏了。
刀片是这样的:

崩掉的刃口的主后面。

另一个崩掉刃口的前面

是使用不对,还是材质有假,还是切削材料超出范围?
刀片是株洲钻石的YT15刀片。

网友:
超范围了吧!     一般不用YT15干不锈钢,  硬度差,不耐磨,   图片好像是吃刀量还大

株洲钻石?  真的是株洲钻石?    厂家自己都分不出事不是自己的刀片,  材质有假的几率很低,  但是厂家有假的几率就高了

建议改用YT726

网友:
刀片没用选对牌号
加工不锈钢要用YW或YG
高强度钢材用YW也是合适的
加工楼主所说的两种材料
用YW就可以了
这种机夹刀片不够锋利
加工不锈钢,不如手磨的好用

网友:
顶手磨,

  可以磨的十分锋利

中低速,YW的用W2

楼主:
楼上各位大侠都推荐yw或yg,那看来我是买错刀片了,不过不知道yt15适合切什么材料?
刚订了yg8的,试试看,不过店主也说不是正宗株洲钻石的,是什么钻石的分厂,明显是山寨啊。

网友:
个人也不看好G8,  硬度低,加工要求转速慢!

但是 G8的比较容易山寨,而且店家利润相对稳定,一般不会用假的坑人

网友:
YT一般用于加工A3  45号钢
YG8多用于粗加工,
YG6粗精均可,耐磨性优于YG8
YG3硬度耐磨性高于以上两个牌号
但更脆,易崩刀,也难刃磨
不是精加工不推荐使用

网友:
是啊,本来只知道YT YG YW

楼主:
学习了,
看来都是精通材料的大侠
我一直以为YT是比较好的材料,后来听说这种材料密度低,比YG的便宜,高钴的YG8什么的更贵,
但是又听说YG只适合粗加工
所以搞不清楚了,合金刀片里面哪种才是王牌

网友:
经常接触G8 粗略了解而已!

YG8在常见型号中,密度是很高的, 相同型号的YG8刀头和YT5,YT15比,重量是最高的, 其他两种是YG8重量的87% , 77%

     硬度是常见型号中最低的,所以使用时低转速,大进刀

    任性是最好的, 用来车铸铁是最适合的,  因为铸铁中有很多杂质和各种相存在的化合物,  对刀头的震动最大,  如果用YT15这种相对很脆的刀头,很容易打刀蹦刃

干什么活,用什么刀就是了!

网友:
YT15是半精加工,精加工用的,粗车不适合.
不锈钢粗车可用YW2,精加工选YW2

网友:
YT系列的,数值越大硬度越高,韧行越差,15适合碳钢的精加工,小吃刀量,高速切削,不适合断续切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