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准备做台数控车,求大虾指点!

楼主(2013-06-02):
现在困扰的是主轴,准备用mach3系统~1kw左右伺服
电机
加变频(伺服没编码器,没驱动)然后主轴加编码器反馈,我现在想知道如果车螺纹,编码器AB是用来识别转速,Z是用来识别起始位置的,我这样理解对不对!车螺纹X轴走动速度是根据主轴转速来跑的么!?
本坛都是小虾小白草根么?怎么光有看没有回复的啊?

网友A:
不懂帮顶!就是奇怪那个螺纹的起点怎么搞,如果几次下刀,下一次下刀怎么又刚好到原来的那个下刀的位置

网友B:
车螺纹就是要读Z信号的

网友B:
进给速度等于螺距乘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