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冰人双推的帮忙看看··············

楼主(2013-06-02):
下午到的双推全新的装机的时候发现这里怎么有这么大的间隙不知道是否正常。。。。。。麻烦大家看看

用的是飞越的尾波箱·······

网友:
不正常.多加几个垫圈

网友:
都是这样的,请加垫圈!

网友A:
        有种L臂的支架柱上下各有一个台阶(相当于垫圈!)  再加上冰人的上下各一片垫圈才能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L臂的支架柱上下各有一个台阶(相当于垫圈!)  再加上冰人的上下各一片垫圈才能刚好! ...

哦  那意思是这样正常的是吧

网友:
我的用原配垫圈刚刚好,没有那么大的缝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那意思是这样正常的是吧

  套件里有两片各 0.5毫米厚度的垫片! 装上刚好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套件里有两片各 0.5毫米厚度的垫片! 装上刚好即可!

恩,楼主仔细找找吧。装上刚刚好

网友:
冰人有垫片的。铜的。你找找、

网友:
配件里面不是附带了两个垫片么~往中间垫上啊~~
那两个螺丝我推荐你使用一颗长螺丝直接贯穿到底然后用自锁螺母锁上即可~

网友:
没装垫片啊·

网友:
垫片伺候!

网友:
7075的尾波用冰人的双推,肯定要加垫片啦,你换冰人的一体波箱看哈有没有

网友:
不是原配波箱肯定有问题啦

网友:
有垫片的啊~~

网友:
垫片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