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帮忙看下电机铭牌

楼主(2013-06-02):
这是380V的还是220V的 用220V三相输出能不能转起来

网友A:
只要电压达到一定程度就能转起来,这取决于静止时的阻力,如图,如果是用220v的电压就必须三角形接法,如果是380V的电压就是星型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压达到一定程度就能转起来,这取决于静止时的阻力,如图,如果是用220v的电压就必须三角形接法,如果 ...

俺有点迷糊。
不是角接绕组端电压380V,星接绕组端电压220V么。
怎么还有两种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压达到一定程度就能转起来,这取决于静止时的阻力,如图,如果是用220v的电压就必须三角形接法,如果 ...

必须是220三相电吗? 家用电直接接上可以吗

网友:
如果想用家电带起380V的电机要加电容器

网友:
绕组电压是死的,相间电压是活的,由接法决定

网友:
楼上正解
220/380  通用  但必须是三项  楼主上变频器吧

网友:
必须三相,220VAC三角接法,380V星行接法,家电220VAC不能用,这就是一般的工业小电机,很便宜,这个功率台钻上用的不少!
1400转,就是4极的吧

网友:
第一行型号作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