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IDLE就扫大齿轮,这是怎么了?

楼主(2013-06-02):
遇到过3次,开IDLE后,听见吱吱的声音,然后就是螺旋桨转速下降,飞机自由落体,检查发现大齿轮被扫的干干净净。大家有遇到过吗?
PS:不是每次都这样,好像跟电池有关系,3次都是用暴力的电池出的问题。
配置:好盈 铂金40A + 2218-6 + 花牌45C/30C 3S,TG450有副翼

楼主:
补充一下,电机齿轮是13T的

网友:
把idle油门全适当降低点,肯定是突然提速大齿轮受不了突然转速提高的冲击

网友:
大部分情况是你大齿和电机之间的间隙太大了~

网友:
换个马达齿。

网友:
楼上有理

网友:
齿间隙太大了,一般间隙是a4纸的厚度比较合适

网友:
电调设置缓启动了吗?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回答,我把电机齿轮和大齿轮之间的空隙重新调整了,等雨停了去试试~

网友:
还要注意你的油门曲线和3D曲线, 一般60的油悬停状态,切3D以后第三点的值应该不要太高,尽量接近60. 我是调的90  80 75  80 90  个人感觉这样可以减小突然增加转速给大齿带来的压力

网友:
在遥控器里设置一下油门延迟 会好很多的

网友A:
如果不带延迟功能就利用三档模式开关设置一个过渡模式来减小瞬间转速差造成的冲击。如果不想设置过渡模式,那就要依靠操控手法了,悬停模式下推油门到3/4,飞机上升的过程中切idle。开过手动档的车吗,不踩离合器会换档吗?就是那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带延迟功能就利用三档模式开关设置一个过渡模式来减小瞬间转速差造成的冲击。如果不想设置过渡模式, ...

嗯,我就是这样做的。。。以前我的500新换蝎子时,试过瞬间扫齿的,后来设置了一条过渡油门IDLE 1,就没事了。。。现在我有IDLE 1,IDLE 2。IDLE 1是过渡油门,也可以练习动作,IDLE 2是很暴的油门,用来爽飞

网友:
大齿和电机之间的间隙太大了

网友:
过渡档油门 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