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旋翼在gps模式悬停不稳

楼主(2013-06-02):
请问什么原因?是不是晃动系数值高了?还是横向和俯向高度高了?大家这几个数据怎么调?八旋翼为例。

楼主:
主要是有时候左右轻微转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有时候左右轻微转圈,

看看遥控器上的微调吧

网友A:
磁罗盘校正了没有?

网友B:
首页先确保是最新固件0501,然后确保飞机种类选的是八旋翼, 最后可以加大晃动补偿,从50开始加,最大可填到2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页先确保是最新固件0501,然后确保飞机种类选的是八旋翼, 最后可以加大晃动补偿,从50开始加,最大可填到25 ...

一定要最新的吗?我的是小厮470的x6 p版。晃动高度调到机体什么情况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罗盘校正了没有?

矫正了。

网友:
悬停的时候 看看地面站的电机平衡度 尽量校准电机和中心板 保持在一个水平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定要最新的吗?我的是小厮470的x6 p版。晃动高度调到机体什么情况才合适?

一定要最新的固件.

网友:
不要刻意在意稳不稳,中国的gps方式,今天稳不代表明天也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