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0机架装机教程

楼主(2013-06-02):
这是tb上

装完!

装完!

这是装完的,变形一下,好存放

这是装完的,变形一下,好存放

网友:
顶一个!静待更新!

网友:
这个是折叠机架?X宝商家居然没说明。

网友A:
这个机架电机座要改进一下才能用呀,要不然会“有木有”的。

网友:
这机架我只剩中心板还在用了。呵呵!那小弓子挂的位置在管上就有孔不用拧在电机座固定螺丝上。脚架那头除了那中间管还可以穿个螺丝挂弓子。

网友:
这个机架很悲剧的..电机座太软..电机直接装到铝管上会稳很多...还有那个脚架基本一炸就坏了...而且中心版太薄会变形..

网友:
直接上铝管也麻烦,为了轻铝管很薄,螺丝一宁就变形了。飞两次就没法加固。中心板以前没发现,昨天发现真是有点软

网友:
发份给我,493912883@qq.com

网友:
这个机架推荐大家别买了。。铝合金方管太软。电机坐就一片。还不合理。软就不说了震动大。最主要是这个电机坐不改装飞着飞着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电机座要改进一下才能用呀,要不然会“有木有”的。

求指点!!!

网友B:
这个机架我还在用着。。 不知道重量多少,与山寨450机架相比哪个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架我还在用着。。 不知道重量多少,与山寨450机架相比哪个轻呢?

好像tb上店家写450有282g,我测x600有291g,重不多。

网友:
红圈中脚最薄弱的地方,降落的快一点最容易断,中心板下面没有支撑会导致中心板下陷四条腿上翘,还有电机座会有震动 往里安装到铝合金机架上会好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指点!!!

我的电机座是这样固定的,比以前稳多了,震动也减轻了很多,除了不美观剩下的都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机座是这样固定的,比以前稳多了,震动也减轻了很多,除了不美观剩下的都好很多

好主意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