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不能起划

楼主(2013-06-02):
刚开始玩船,买了个玩具船改的。
基本信息: 杂牌2838无刷 2800KV , XXD 100A 电调 , 狮子3S 40C电池
问题就是用原装玩具船的浆可以正常起滑,速度还行,也比较稳定。
换了TB买的430浆就不能起滑,别的浆还没试过,现在找不到原因。感觉按了油门之后,船尾被拖住的感觉,后面基本没有水花,只有浪花。
想求助下是浆的问题还是船身或动力的问题?

网友A:
这个船是多长的

网友:
出轴不爽
此船船底设计表示,尾部可提供较大升力,所以,要压尾,重心靠后.出轴长度不要这样夸张,改短出轴可以减少压头效果.

网友B:
第一 压仓不对 反桨换正桨
第二 出轴太长 不说出轴度 你那个出轴。。。。。还有这个船再怎么改 超过50过弯就会青蛙跳 无解。。。

网友:
换细桨可起滑,只是桨升力效应小了.出轴3~4就可以,出轴偏长,转弯会跳,不连贯的

网友:
配置不合理,这么低KV的小电机,80A电调足够,
桨小了,432比较合理
出轴长了,这小船,出轴4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船是多长的

40不到一点,出轴5多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 压仓不对 反桨换正桨
第二 出轴太长 不说出轴度 你那个出轴。。。。。还有这个船再怎么改 超过50过弯 ...

压舱可以调整,正打算换正浆。
船体长近40,出轴5多一点点。往压舱方向过弯不行,另一个方向还算过得去吧。。。
速度麻也不在意,累积点经验玩玩的,问题就是换了浆速度起不来,想找点理论依据,学习学习哈。

网友:
动力好像没出来,动力出来了就该谈别的了,这就是玩穿的乐趣,永远有新话题。

网友:
lz上一些船内的照片。船的出轴太长,最好是桨刚刚突出一点过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