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28遥控

楼主(2013-06-02):
请教下FX028遥控油门为什么会时有时无

网友:
铁木兄:

可试排检:
(1)  控电足吗?
(2)  控上油门微调是否被拉低了?发射天线松脱吗?
(3)  飞机上动力电足吗?
(4)  飞机左侧的主开关及接线正常吗?
(5)  主尾电机是一齐不动还是只有主电机不动?
(6)  不动时重新插电对频后,可再动吗?
(7)  主板上所有接线有虚焊松脱吗?
(8)  驱动电调电阻会老化失效吗?
(9)  有刷电机会老化、接线会虚焊松脱吗?

陈伯

楼主:
多谢前辈指点,经排检是动力电不足,是充电器指示灯信号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指点,经排检是动力电不足,是充电器指示灯信号错误

一个较好的平衡充省不了,最少要B6。

陈伯

网友: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