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铂金40a与t-motor 4014 330kv电机不兼容,出现堵转,有视频请。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3-06-02):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Y1NDg3NTQ0/v.swf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1NDg3NTQ0.html如题:电机t-motor 4014 330kv,好赢铂金40a电调,6个电机有5个出现过视频中的情况,进角从低到高全试了了一遍,均无效,而且很有意识的是,每次换个不同的进角,就会换一个电机出问题。把电机电调单独接到接收机上,也是同样出问题!请高手们给分下原因!!我的这套动力是用在飞越的t810 6轴上,也麻烦有经验的朋友推荐一套动力配置!!!先谢谢了!!!

网友:
前辈,我也不敢胡乱说,我想:是不是没搞行程呢?只是猜猜。。。

网友:
帮顶,,看楼下解答

网友A:
我想选t960配5015双天,楼主前辈怎么看。

网友:
没有校准油门行程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B:
铂金买的版本老了,升级固件去吧

网友C:
好盈配盘式堵转你才知道啊,买几个便宜货吧SIMONK 很好用哈哈 要不就看看铂金能刷程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选t960配5015双天,楼主前辈怎么看。

抱歉这个配置问题我帮不了你,我现在也是弄的很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盈配盘式堵转你才知道啊,买几个便宜货吧SIMONK 很好用哈哈 要不就看看铂金能刷程序不

不是所有盘式电机和好赢配合都会有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铂金买的版本老了,升级固件去吧

怎么联系厂家升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盈配盘式堵转你才知道啊,买几个便宜货吧SIMONK 很好用哈哈 要不就看看铂金能刷程序不

simonk好东西。

网友D:
你的油门行程是一起校的还是一个一个校的

网友(2013-07-08):
引用 网友D:
你的油门行程是一起校的还是一个一个校的

油门行程不是逐个校准的嘛!

网友:
依我看你其他的电机好的就这一个不行,我想这个电机应该是缺项,可以检查一下连线

网友:
用ESC32 電調可解決堵转

网友(2013-11-22):
你好想问一下, 你现在的TM4014和铂金40A电调,找到堵转的原因了吗?还是重新更换了电调和电机?你现在的配置是什么配置?谢谢

网友:
你的堵转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怎么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油门行程是一起校的还是一个一个校的

Y线连接,一起调

网友E(2013-12-28):
Y线连接,一起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