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2.4GHz T6EHP-S 能用凤凰模拟软件么?

楼主(2013-06-02):
新入手一台带模拟功能的乐迪2.4GHz T6EHP-S 六通道数码CCPM航模遥控器,请问各位高手:这个能用凤凰模拟软件么?

网友A:
这个控不要上直升机

网友:
肯定可以,刚买了控跟模拟器送朋友,亲自试好的。

网友B:
最垃圾的遥控,间接增加模拟器的难度。

楼主:
还是用过的人最有发言权,相信4楼、6楼的长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垃圾的遥控,间接增加模拟器的难度。

我用的乐迪,穷人一个,450上面用的,手感不错,参数调整也很多,基本够用

回楼主,可以用模拟器,好像上小方头,我拍的20几元的四合一的,感觉g4最好,而且容易设置,另外三种软件没有心思整,有点麻烦,我也比较有发言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不要上直升机

我就是用的乐迪啊,后面字母忘记什么了,我是直机版的,挺稳定,就是没有改电

网友:
可以,我现在也一样在用。450配乐迪6通

网友:
楼主用了没?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