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说我的三叶52级发动机

楼主(2013-06-02):
初玩油机,入了一个三叶52级固定翼用的发动机,新手问题多多,刚拿到的时候发动不了,没有启动器,手拨的,后来乱动了油针居然发动了, 后来买了启动器,发动就不是问题了。现在是油针的问题,潜水看了很多帖子,都说油针是:主油针1.5-2圈,副油针3圈,现在问题来了,这样设置我的发动机严重富油,首先调副油针,副油针调到2圈的时候,关小风门,可是最小风门也开着1/3,也就是此时副油针已经关到底了,顶着了关不了风门了,于是将副油针开2.5圈,此时最小风门也有1/4,也就是还是顶着,于是开3圈。此时主油针是2圈的,启动发动机,推大油门,油门到60%的时候速度提不上了,一直推到100%都是一样,也就是60%-100%速度都不怎么变化,排气管有大量的油喷出,于是关小主油针,随着主油针的关小,速度明显提高了,大概在主油针0.8圈的时候速度达到顶峰,再小速度就降下来了。此时大油门的情况下发动机排气管喷出了白烟,动力很足,声音很澎湃,油门从0%快递到100%提速快。100%到0%声音很均匀变化,怠速也不错,我自认为这是最佳状态了,(通过以上论述,我想说的是,主油针只开0.8圈,发动机才有这样的动力,是否正常,只要开到1圈以上就明显富油,看了那么多帖子都是1.5-2圈。三叶说明书也是1.5-2圈,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副油针的问题?

楼主:
往各位老手给点意见

楼主:
望大家给点意见,准备星期二首飞

网友:
副油针位置:大风门油针刚好从那个管子里旋出来。主油针位置:开两圈,大风门,竖起机头慢慢关小,直到最高转数再回三到五齿。基本就这样了。细条还需要经验,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论坛有教程,慢慢看

网友A:
调试方法完全错误  先调高速 再调怠速 然后细调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方法完全错误  先调高速 再调怠速 然后细调配合

问题是,哪种次序都试过了,油针各个位置都试过了,主油针如果大于1圈,就富油,速度上不去,无论副油针怎么调。主油针在0.7-0.8圈的时候速度是最高的,排气管还出白烟。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哪种次序都试过了,油针各个位置都试过了,主油针如果大于1圈,就富油,速度上不去,无论副油针怎 ...

冒烟是贫油

网友:
主油针如果大于1圈,就富油,速度上不去,无论副油针怎么调。主油针在0.7-0.8圈的时候速度是最高的,排气管还出白烟。

主油针在0.7-0.8圈的时候速度是最高的,不要在最高速停留!要立既开大一点,让转速略降底些,否则会使发动机受到损伤!
我的三叶52也是不到一圈,正常!付油针.....

网友:
每台发动机的油针调法都不一样,我这台机头主油针就一圈副油针1.5圈但用在你的机头上这样调可能就不行,国产机头的精密度还是差无论怎样根椐自己的机头把它调到最佳状态就OK了(不管它多少圈).

网友:
用油滤了没?

网友:
你上面说的参数只是个大概值  要在这个基础上细调的  每台发动机的调整都不一样  多看教程  多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