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有没有可用的追踪器?

楼主(2013-06-02):
刚入手一台450练飞,但怕一下子收不回来,请问各位高手:这个航模上有没有追踪器,飞机一但没有遥控信号请会声光报警,方便寻找?

网友A:
一般很少有人把450当固定翼飞的,基本上丢掉的情况很少,呵呵

网友B:
直机玩的是低空,高机动,要高空高速耍固定翼

网友C:
淘宝上很多,几块钱一个。。。连在舵机和接收机之间,接通电源1分钟内没有打开发射机或打开发射机而没有移动操纵杆,追踪器即启动鸣笛。若鸣笛声持续1分钟未解除,则鸣笛声会持续到取下电池或用尽电池

网友D:
直升机还是近点飞,练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