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收器安装在哪里比较好???

楼主(2013-06-02):
我是亚拓450PRO DFC机子,自己组装,接收器不知道安装在哪里?怎么固定?

知道的大侠赐教

网友A:
我的装在肚子里,有块专用的板,双面胶粘上。

网友:
靠后用3M胶贴在底板上,置于机内,远离电调电机。

网友:
哦,,我也学习了,太好了

网友:
学习,潜水多学习,飞时少炸鸡

网友:
远离发射装备。

网友:
鼠标一抖。。。。 啥啥啥低头猛走!!!    学习帮顶!

网友:
远离其他电子设备的地方

网友B:
我正在组装亚拓450PRO DFC,接收器我准备装在鸡肚子安装3GX的位置,对了我的陀螺仪是MB的。

网友:
我的装在了飞机里面,最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组装亚拓450PRO DFC,接收器我准备装在鸡肚子安装3GX的位置,对了我的陀螺仪是MB的。

鸡肚子里我装的是3G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装在肚子里,有块专用的板,双面胶粘上。

我装在两根支撑架上,用扎带固定的,不知道行不?

网友:
来学习的~飘过~~

网友:
把线路整理好,我绑在侧板上,还绑到过机身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