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3-06-02):
请教给位老师,我的NAZAW 为什么在软件内不能选择智能方向控制呢?

网友:
x2通道不要设定别的功能,在调参软件上把智能方向控制上那个框里点上个勾

网友:
点击“3”前面的方框试试~

网友:
摇杆控制,不是鼠标选择

网友:
GPS 没连接

网友:
看你的截图此时的调参应该是和主控断开的吧。

网友:
主控断开的, 因为连接成功以后。 显示的是 主控输出关闭。

网友:
你好,麻烦检查主控是否已与调参连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