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cjm250的提个醒

楼主(2013-06-02):
一直没拆过大拖板的齿轮箱,总觉得里边缺油。今天拆开一看,一滴油也没有,全是齿轮在干磨。加上大黄油、机油,这下放心了。大拖板的齿轮箱下面是空腔,应该加机油,现在厂家省略了,咱自己加上吧。

网友A:
大拖板的齿轮是低速的,缺油问题也不大吧。

网友:
噢  等我得闲也拆开看看我的也是CJM250

网友:
还是有润滑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拖板的齿轮是低速的,缺油问题也不大吧。

手轮轴、齿轮都没有油,干磨能磨几年?我还想多用几年呢

楼主:
拆卸的时候要先把两边的定位销子拔出来,然后拆卸四颗螺丝。要是先拆螺丝,那就只有往下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卸的时候要先把两边的定位销子拔出来,然后拆卸四颗螺丝。要是先拆螺丝,那就只有往下撬了。

还是那句话:现在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讲究的是效率和数量,哪个工人要是认真干活仔细把活干好了,我是老总第一个炒了他。

网友B:
加机油没用的,加不了多少就漏,加黄油保险点

网友C:
有没有不拆来齿轮箱加油的方法啊?我看右侧有个空的孔,带螺纹的,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不拆来齿轮箱加油的方法啊?我看右侧有个空的孔,带螺纹的,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右侧的孔是安装乱扣盘用的,可以利用这个孔,插进去一根塑料管,然后向里边灌注50毫升机油。塑料管应该插进去差不多6-8厘米才是齿轮油舱。

网友:
这个嘛。。。有没有必要加润滑油呢?感觉没必要吧

网友:
拆开了也没拍个照片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机油没用的,加不了多少就漏,加黄油保险点

加上两天了,没有漏,其实只要加1厘米深就够了,大齿轮一转,油就搅起来了,所有齿轮都润滑了。我也是怕漏,就在外面抹上了透明腻子封死所有的缝隙。

网友B:
下面的齿轮可以浸到油,最上面的是干的,带不上去

网友:
不是有个外注油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齿轮可以浸到油,最上面的是干的,带不上去

兄弟你不要凭空想象好不好,俺观察过,能带上去。

网友:
谢谢,以前拆开过,不知道,看来也要加一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你不要凭空想象好不好,俺观察过,能带上去。

加油了一直漏,到了底部了带不上去,最上面的齿轮是干的,也有可能是纵向走刀我不常用,贴塑后我复查过的确是干的,最好是在加油口处焊铜管久不久加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了一直漏,到了底部了带不上去,最上面的齿轮是干的,也有可能是纵向走刀我不常用,贴塑后我复查过的 ...

漏油的话就不好说了,我加上的不漏。我担心漏油,把外面的缝隙都用腻子封死了。没安装之前,摇手轮的时候,看见所有齿轮上都带着油。托板上上那个齿轮也就粘上油了。厂家原来的设计就是应该有润滑油的。

网友:
楼主起得早哦,我刚下夜班

走刀有个铜齿,好像有个轴颈盖?估计那里漏了

机器到家是没有油的,用250 的最好加点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