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F22,,,单飞,,各种不顺利。血淋淋的教训,,大家引以为戒

楼主(2013-06-02):
自己一个人玩航模,,,都是看看论坛,,潜水。。。终于下决心做自己的第一架飞机,,KT的F22。。。翼展80.好赢40A,天7,朗宇2212,2200KV,用的6030的浆。用了一个晚上裁纸,,,然后组装,,装设备也顺利,,,但是,,,,试飞时出了问题差点机机就丢了。。我的写真上面没有标注重心位置,我自己用掉了一下,,,找了重心,,按照那个重心安装了电子设备,,试飞时,,机机抛出去,开始还是平稳的,,,然后推上升,,直接机头朝上开始不受控制的上升,,别的都不受控制,,油门一开机头就抬,,很快的就飞了好高。。。赶紧关油门,,飞机被风吹到了河那里,,把俺吓得,,赶紧跑去捡,,,万幸飞机落到了河边,,被一个老大爷捡走了。。。是的,,直接拿走了,,拿到了他的屋子里。。我问了人又找那个大爷要了回来。。拿回来上群里问了下问题。。。他们说应该是重心的问题,,,重新更换了电池位置,,第二次出去试飞,,,飞机直接头朝下就下去了,,,拿起来继续试,,,然后手就被打了。。。。拿机机去医院包扎,,,到现在都没有再去试飞,,,这几天手好了给飞机装了个轮子,,准备天好了再去。。。。。

网友:
这个不是中部推的么,怎么也能打到……

网友:
对啊,疑惑不解???

网友:
太不注意安全了

网友:
小心点啊,我也是新手,今天也被打到了,流血了,

网友:
楼主要小心了,表示安慰一下

网友:
这个也能被打到?

网友:
新手板机还是不要飞了,买一架成品的塞斯纳或者飘飘机飞,最起码不用担心重心的问题。
还有就是就即便重心位置找到了,飞上去还是要靠微调调整的。

网友:
勇敢地飞,好样的。不过,还有老手带带的好

网友:
新手真应该多看看这类帖子

网友:
万事开头难,以后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子我飞过,调好后还是很好飞的。电池也太后了把,在机身中,电池都放在最前面。
新手没人指导,打手很正常,以后注意就没事了。
千万注意安全第一。

网友:
学习了,太好了

网友:
如此靠后的2200ma电池位置,重心能找平衡才怪

网友:
小心一点,重心太靠后了

网友A:
我给你一个配置,可以慢飞点 用 2208 KV2600 的电机 2S1000的 电池 翼展750 5MM KT板 25A-30A 的电调   先不幅膜  减轻重量 调好重心很重要 就可以慢飞  给你适应飞行的时间  一开始太快是新手反应不过来是正常的

网友:
看的我很是心痛

网友:
血的教训啊

网友B:
飞机做的不对。重心也不对。

网友C:
2200的电池起码放到机身2块黑的那个位置。这鸡还是用尾翼混空比较好。

网友D:
以后出外的时候多带上一些创可贴,必要的时候可以应应急。

网友E:
重心不对造成的,要图纸的时候最好问清楚重心在哪

网友F:
1.在遥控器上无比设置“油门锁”,飞机落地立即把油门锁住。2.拿飞机时,手握飞机的位置 必须离开桨叶转动可以打到的地方。3.没有起落架的尾推类飞机(飞翼等)尽量用高KV值的电机和小桨,采用正确的姿势把飞机抛出,防止打到手。4.新手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机型,都不要试图用手接住降落的飞机。5.一定要先开遥控器,再给飞机上电。防止因失控保护电机突然启动。6.调试飞机的电子件(包括设置遥控器、电调)时,最好取下螺旋桨。

网友F:
1.在遥控器上
务必
设置“油门锁”

网友G:
没老鸟带就是不安全!

网友H:
真系要小心

网友I:
这个完全是个人习惯问题,建议你装个追踪器,万一你忘了拔电池1分钟它就会叫。我也是新手,前天刚装好第一台塞斯纳,昨天儿子就闹着要去飞,3---4级风吧,以前潜水听人说过,新手超过3级风就不能飞了,结果可想而知了,飞了3米高被风直接刮下来头朝下装在水泥地上把电机轴都给炸弯了...

网友J:
太吓人了啊

网友K:
飞航模安全第一,新手前期功课一定要做足,尽量找当地老鸟带带,少走弯路

网友L:
这个不像KT板的啊,是发泡pvc板吧?密度有点大了,我用这个做过一个北极星,推荐配置上不了天,加大了电机后上天后贼快,不好超控,由于整机超重而且重心位置不好调。

网友M:
我也 做了个也是一个人飞。但我为了安全装了自己做的轮子,手抛有点危险特别是你这80翼展的。

网友N:
以后我飞的时候戴手套吧 准备做飞机 论坛里面下的F22

网友O:
固定翼打手真心不觉得正常!电直打手还能理解!

网友F:
结合周围模友的经历,以及我自己曾经的血淋淋的教训,我写了个帖子。希望大家能安全、开心地飞。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9171

网友P:
小挫折,别灰心,继续成长

网友Q:
这个也太血淋淋了吧……
慰问楼主,再接再厉!

网友:
重心有点靠后,注意安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一个配置,可以慢飞点 用 2208 KV2600 的电机 2S1000的 电池 翼展750 5MM KT板 25A-30A 的电调   ...

学习了,我也想要 一架KT板的F22。

网友:
来学习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