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有人会船挂机改成方向盘操控的吗

楼主(2013-06-02):
坛里有人会船挂机改成方向盘操控的吗,现手上有6P的风冷船尾机,想改成前操控的方式,有那位提供一下技术和相关的图片参考?谢谢

网友:
改造游艇么。。我倒是能接触到液压舵机,只不过不匹配,那主机有8千马力。多找找游艇的参考资料,看看是液压装置的还是连杆式的

网友:
安装位置的转轴自己想办法,转向操控部分可以用双钢缆加轮盘解决。

网友:
我见过一轮渡,就是用的纯机械的方式,大链轮加链条。油门当然用拉线就可以了。

网友:
我看见的都是钢缆加导轮结构。

楼主:
我电动的那台艇尾机也是用钢缆加导轮结构,但发动机下的控制杆还没有想好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网友:
1,前操纵主要是方向机,方向盘与车用相仿,有的有八个小把手,有的上面有个摇把(便于进出港快速转舵),
下面方向机常用的有直线硬齿条式和蜗壳软齿条式;高级的有液压式,还有液电双用式(可电脑自控和遥控),还有上下层驾驶舱双操式。
自己做以直线硬齿条式最简便可靠,可看下汽车的齿条式方向机,可找一个旧的改就行,作用是转方向盘、齿条左右移动;
从齿条到尾机,用软皮硬芯拉线传动,一般的软芯拉线只能拉不能推,当然用两根软芯拉线也一样有用的,
后面的左右移动推杆难一点,套筒内的滑杆一头连着拉线芯,一头连外机加力臂。
液压的前前有小双向液压泵,后面有双向油缸,中间用油管连上

网友:
小快艇上不宜用链条链轮,快艇开起来很颠,滑轮多动作不可靠,也装不下

网友:
2,油门简单多了,拉线传动就可以,手柄能自锁不滑动就好,快艇油门不用手一直把着,推到位就行,出了港大多是接近全速,进出港才用得多点,
3,前进倒退转换手柄
4,手拉起动还是电起动
5,尾机提升装置,电动还是手动还是弹簧储能半自动
6,风门手柄,大尾机是自动风门,小尾机是手动风门

网友:
才6P,就不要大动干戈了,钢丝+滑轮就行了

楼主:
看了一个模型的视频,准备买刹车线/油门线之类的软钢索来拉动,那里可以买到粗一点的不锈钢软钢索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