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kylark Tiny OSD III如何加進Hero 3畫面內?

楼主(2013-06-02):
我用Y線連上Tiny OSD III和Gopro Hero 3,
但畫面不正常在跳,拆走OSD畫面線,正常顯示Heo 3畫面,請問應如何接線才可正常顯示?
收貨時Skylark Tiny OSD III只有一張超簡單的圖

楼主:
Skylark Tiny OSD (蜂雀3)是有問題的,無法和官方軟件連線,接線後無法正常顯示OSD畫面,亦引至原本正常的Gopro Hero 3畫面嚴重走位,拔去(蜂雀3)後才正常

网友A:
拿Y线做什么?

楼主该不会是拿Y线把OSD的输出和狗3的输出混在一起吧???

狗3的输出要连去OSD的输入,然后OSD的输出接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Y线做什么?

楼主该不会是拿Y线把OSD的输出和狗3的输出混在一起吧???

應如何接線?說明書沒有提示

网友B:
仔细看说明。忍不住了。糟蹋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说明。忍不住了。糟蹋好东西。。。。。。

只有一張超簡單的圖

网友:
把那张图仔细研究好在通电。。。。。那个图很清楚的。

网友:
把那张图贴出来,大家帮您找问题.

网友:
别以为每个都是专家,出产品还要照顾玩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如何接線?說明書沒有提示

就你贴出来的下面那张图就能看到啊,右下角那3个针,Video接图传,CAM接相机,GND接啊,说明书都不用看,就看电路板就知道了

网友:
跟DJI有神马关系? 发在这个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