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接电后尾巴往尾波箱方向跑...

楼主(2013-06-02):
kbar一接电尾巴就跑...进入设置模式的时候,尾巴就正常了,.在调试好的中立点上...就是平时要飞接电尾巴就跑..大侠帮忙分析下...

网友A:
舵机类型没选对或者遥控设置问题。。。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类型没选对或者遥控设置问题。。。我猜的

舵机类型是对的.遥控器没有设置任何相关尾舵机的设置

网友:
暂时没有这个问题 关注一下

网友B:
你的直机械中立点设置了吗?

网友:
应该是螺距补偿太大了

网友C:
遥控器电位器不准,控的中立点和kbar软件没有校准

网友:
KBAR是没有中立点的 你应该摇晃一下尾巴看修正对吗 对的话就不用管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直机械中立点设置了吗?

设置过了....机械中立点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电位器不准,控的中立点和kbar软件没有校准

控的中立点跟KBAR校正过了..遥控里的电位器也没有漂移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过了....机械中立点没有问题的...

你将陀螺仪拨到普通模式上,看尾推在什么位置上,如果尾推停在靠近尾波箱一边,那就是正确的。

网友(2013-08-27):
拔电,重新上电,回复正常!

网友:
山寨8特有的,飞的时候就正常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