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A 4合一电调烫啊

楼主(2013-06-02):
电机是朗宇2208-15  1260kv 的  电调是好盈25A  4合一的  电池1100mah 11.1v的 飞一会 手摸了很烫啊  有谁遇到过吗

楼主:
补充下  桨是1047 的

网友A:
4合一的有25A?
应该是20A吧

网友:
据说四合一电调很坑爹

网友B:
拆开mos管散热器吐点导热脂,再加个风扇。搞定

网友:
真是孤陋寡闻,真的有25A的!
见识了!

楼主:
难道我买的 山寨的了? 先不说电调  说温度  玩到烫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mos管散热器吐点导热脂,再加个风扇。搞定

正解

网友C:
桨太大了,上8~9寸桨哈
四合一电调重量比四个单个还大,散热也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4合一的有25A?
应该是20A吧

有2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太大了,上8~9寸桨哈
四合一电调重量比四个单个还大,散热也差

啊 4合一重量比单个的加起来大啊  单个的放在机臂上 桨还可以帮助扇风吧

楼主:
该用多大的桨啊

网友(2014-03-08):
你的2208-15  1260kv电调用3S电,1047桨来飞早就超了电调的功率了,现在只是电调发热没有直接烧电机或电调,你还算比较幸运。
2208 1260KV这个电机是140W的,用2S电最大可能用1047桨,用3S电最大就只能用9047桨。当然你说你想强行用,不是不可以。那就增加很多不安全因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