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大疆naza-m v2电源模块插头设计缺陷

楼主(2013-06-02):
naza-m v2电源模块插头设计缺陷,昨天发过帖子,大疆没有解释这个问题,今天拍了照片,让大家看清楚一些,昨天航线突然抽一下,第一想到的就是GPS插头接触不良,因为V2刚拿到手就发现这个插头有问题,一直担心哪天掉出来,昨天突然一抽,现在怕了不敢飞,希望大疆技术人员给个解释

GPS插头插在电源模块上面只有1mm接触,插针是缩在里面的,插头没这么长,不能全部插入

具体看高清照片,点击照片可以看大图

网友:
是 我发现非常松

网友:
我的也是啊。。现在还在装机。。太浅了。。动一下都要掉出来。。

网友A:
最好跟电源线绑一跟扎带 就不容易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跟电源线绑一跟扎带 就不容易掉了

里面插针接触太少了,1mm接触是很松的,没有真真到位,就算外面给他固定死,里面接触的地方是松的,容易产生接触不良

网友:
LZ,您好,非常谢谢您的反馈,已经反馈给研发,会立即评估改进,建议您安装好后用胶水固定后再飞行试试,看下是否仍然存在抽的现象~~

抽的原因较多,大多是电机或电调内部损伤,因此也建议您换套机架试试,看看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

请您PM联系方式给我们的技术支持,我们会持续跟进您的问题~~

网友B:
楼主您好.请您PM联系方式给我,我会持续跟进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请您PM联系方式给我,我会持续跟进您的问题~~

已经P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请您PM联系方式给我,我会持续跟进您的问题~~

昨天入手也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想DJI全召回啊,可能性不大,还是自己想办法解决吧,希望DJI看到贴子,偷偷把设计改改

网友:
先点上502固定,再用热熔胶封闭。绝对没事。

网友C:
刚在V2的 GPS接口上动刀子把问题解决了
解决方案 把下图灰色包皮 用刀切掉1MM 就可以直接插到底了  我切掉了1.5MM 结果还能插0.5MM 可惜里面没空间了 把插头顶头又打磨了0.5毫米  铜接口出来了...... 插上还算够紧 问题解决 不过 还是设计有缺陷 还好问题不大

注意别切太干净 留一点能解决插进去上下晃动的虚位问题
我切干净了 又来补救 套上2MM 7号热缩管在切掉的地方小心插回去 好紧哈 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在V2的 GPS接口上动刀子把问题解决了
解决方案 把下图灰色包皮 用刀切掉1MM 就可以直接插到底了  我切掉 ...

这个方法是正确的,这样接触面积就大了,不会产生不良现象,用胶固定粘住那种方法不怎么好,实际接触没有改变
我也想过这样改,主要是新飞控怕影响保修,大疆现在同意自己改装不影响保修,他们还说出修改方案,估计也是这种办法

网友:
切干净了 发现能上下晃动 有虚位 又在套热缩管 ....

网友:
套上7号热缩管 问题完美解决紧的像醋  发现这个接口模具开大了 插头插上去竟然能上下晃动

网友D:
意思就是给它做个包皮环切手术了嘛

网友E:
找他赔2个

网友F:
我敢说 大疆你们自己测试的时候一定已经发现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太明显了 但为什么不改进 大家心里明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意思就是给它做个包皮环切手术了嘛
没错,V2包皮太长,要自己动手术

网友H(2015-01-25):
我的也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I:
关注,严重关注。要召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