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定高稳不住的问题。

楼主(2013-06-02):
和朋友装了3架轴距1.1米的飞行器,室内姿态模式悬停测试,其中一架表现很稳定,定高没有出现上下浮动的问题,另外两架则出现定高不稳定,会忽高忽低的现象,减震,加固机架等措施都用上了,就是不解决问题。求大僵人士解释。

楼主:
垂直感度从60-150都试了,不解决问题。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
等技术来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垂直感度从60-150都试了,不解决问题。

个人觉得,不要光考虑飞控感度,感度你可以使用远程调参模式可以用遥控器去调整到飞机抽动位为止,还要看下电机,电调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