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SCP各位玩过的提提意见或是同等级的JJ推荐

楼主(2013-06-02):
之前一直玩车的,还玩过4通小飞机,现在想入SCP 玩过的大家说说怎么样啊。耐炸吗?配件相比其他JJ来说情况怎么样,大家对这个级别的飞机还有什么推荐也说一下吧。或者有出SCP全套的朋友可以联系。

楼主:
还有是不是有必要升级无刷啊,听说有刷的电机容易发热容易坏

网友:
入了再说,你玩好了这就是好机!

网友A:
新手建議:

1. 上模擬,必要的,鳳凰好,選MCPX練
2. 上SCP, 耐炸的,只要炸前打熄火,只有腳架比較容易壞,AB膠貼就可以了
3. 不要改無刷,貴又沒那麼耐炸,練到有刷電機壞了,你技術上去了,就不玩SCP了

网友:
认可楼上,这机改无刷的通常都是熟练工,大鸡玩腻了又有一定的基础,改无刷加强动力玩3D的。

网友B:
不建议上华的SCP,上FBL 80好。耐炸,不用担心舵机齿的问题,还有SCP主板易烧,不是我摸黑华,楼主可以搜下坛上烧SCP IC的贴!售后又烂到掉渣。

网友:
SCP 主板易烧問題是否解決了?
最近在論壇上看不到燒主板的貼子了

网友:
改不改无刷是个两难的决定。对于新手来说原厂电机比较适合,相对容易控制,炸鸡损失小,但电机发热确实厉害,飞完一个电要等电机冷却后才能再飞,很不爽。另外电机寿命也不长。而改无刷的优缺点正好和前者相反。对于新手来说,我倾向于前者,挫折感会小一些。

网友:
1、楼主经历和我基本一样。
2、SCP非常耐炸,同时,如有四通基础,很容易上手。
3、烧主板什么的,个人觉得人品问题。本人的SCP,玩了1个多月,炸了无数次。包括几次严重的炸鸡。到目前为止,就摔坏过起落架,AB胶搞定。

网友C:
fbl80性价比好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bl80性价比好一点

fbl80 好像升級無刷會有困難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fbl80 好像升級無刷會有困難呢.

这个真不懂,我用的黑金scp感觉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建議:

1. 上模擬,必要的,鳳凰好,選MCPX練

路过顺便学习了,谢谢

网友:
目前玩的MASTER无刷版,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不懂,我用的黑金scp感觉不好。

无刷的感觉不好吗?哪方面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fbl80性价比好一点

考虑过这个系列的机型,貌似80动力更强一些,100更稳一些,您推荐哪个?但玩这个机型的人少啊,日后有问题好请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上华的SCP,上FBL 80好。耐炸,不用担心舵机齿的问题,还有SCP主板易烧,不是我摸黑华,楼主可以搜下 ...

论坛有个帖子就是拿FBL对比华的,帖子说的FBL性价比各方面高一些,还想请问,您认为NCP这个JJ怎么样,原厂无刷啊,不用单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论坛有个帖子就是拿FBL对比华的,帖子说的FBL性价比各方面高一些,还想请问,您认为NCP这个JJ怎么样,原厂 ...

ncp是纸机。。。主要我是看fbl80的控看着不错呵呵,直线舵机也比较耐炸,模仿mcp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建議:

1. 上模擬,必要的,鳳凰好,選MCPX練

嗯 ,也在练模拟器, 同时也关注一下打算买的JJ,请问一下您认为SCP和NCP综合来讲哪个更值得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ncp是纸机。。。主要我是看fbl80的控看着不错呵呵,直线舵机也比较耐炸,模仿mcpx的

那80 100 SCP 这三个机型您怎么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80 100 SCP 这三个机型您怎么看呢?

说您言重了,呵呵。没有控的话买fbl80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您言重了,呵呵。没有控的话买fbl80套装。

80套装带的控好吗?和100的不一样?这动力日后用着够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您言重了,呵呵。没有控的话买fbl80套装。

馳遠的控真心垃圾呀!!
沒控的話, wasp nano cpx (無刷版) + nasa701. 或 scp + d7e.
然後 fbl 80 + 高頻頭

网友:
还是一步一步来,80那个飞机觉得有点贼,新手估计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也在练模拟器, 同时也关注一下打算买的JJ,请问一下您认为SCP和NCP综合来讲哪个更值得入手。

要比,當然要比控,現在華控可以說是中國控中最好的。不但質量好,手感好,還可以刷第三方固件。所以還是入SCP比較省心。

网友:
FBL 80吧,买高频头版+D10控,新手你会易上手些,SCP炸了修机的时间多过飞的时间,兽后最快也要一个星期才能修好的,齿和主板够你受的啦!

网友E:
升级个黑金的无刷套吧!我开始要了个双无刷的,到手后发现是原厂的!然后又返回去换了!就是不知道电调给换不!对于原厂的电调,有点不放心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升级个黑金的无刷套吧!我开始要了个双无刷的,到手后发现是原厂的!然后又返回去换了!就是不知道电调 ...

原厂电调不好吗?求科普

网友:
建议别先无刷, 先练着以后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厂电调不好吗?求科普

话说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看到原厂电调比黑金的电调便宜!而且这边魔友说原厂的不好!具体不好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有刷飞坏了在飞无刷,别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