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继续救助(502果然好用,但这胶痕)

楼主(2013-06-02):
昨天发帖,谢谢大家支持。但是新问题又出现了,502胶水胶痕太厉害了,并且502胶水无法直接滴在栏杆上(流不上去),只能放置好位置直接滴在塑料上,感觉胶痕无法避免。有无解决办法呀?只能先试试喷水补后是否能淡化了。

网友:
有专用胶水,或者褶哩胶,老手适合502,502流动性强对于新手不适合,容易把东西做废了。呵呵还有就是痕迹太明显。

网友:
多多练习就成老手了,反正要做油漆的

网友:
有一种果冻502好用

网友:
多余的502
可以用丙酮擦掉

网友A:
502有鼠尾滴管呀,莫非楼主直接滴上去的,买那种带鼠尾滴管的502或者自己找个水笔芯加热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2有鼠尾滴管呀,莫非楼主直接滴上去的,买那种带鼠尾滴管的502或者自己找个水笔芯加热拉一下

确实直接滴上去的,不知道鼠尾这码事。滴在栏杆头上,然后垂直让它自己流到栏杆另一端。用下来觉得502很危险,各种手忙脚乱,大拇指还拉掉一块皮。
淘宝上买了汉高百得 Pattex 超能胶 万能胶 多用途 精准装  不知道好用不好用。

网友B:
看来你没有仔细看你上一个帖子的回复,再说一遍,其实很简单:
准备一点双面胶或者不干胶的背胶纸,挤一滴胶水在背胶纸上,只要不是对着吹风扇一般至少一小时内是不会干的,然后用刀尖或者细铜丝蘸一些点到要粘的部位,栏杆PE柱子最好打孔插入甲板比较有强度,胶水点上去后静待2-5秒(天越冷时间越长,不要用嘴吹水蒸气会让快干胶发白)就可以放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没有仔细看你上一个帖子的回复,再说一遍,其实很简单:
准备一点双面胶或者不干胶的背胶纸,挤一滴 ...

万分感谢,易操作,效果也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直接滴上去的,不知道鼠尾这码事。滴在栏杆头上,然后垂直让它自己流到栏杆另一端。用下来觉得502很危 ...

3块一瓶的那种502都有鼠尾的。我常用的是这种,做静态时还可以加痱子粉当补土

网友:
妖大说的确实很管用~~

网友:
相当牛X了  这个可以顶

楼主:
502虽然已经可以熟练掌握了,但是用了以下两款产品后,502果断丢掉。

田宫的CA胶,真的可以控制流量,比502易于操作,适合我这种新手,但是部分小件还是需要502。

REVELL的果冻胶,不会流动,干的相对较慢,但是即使没有干也有一点粘性的,方便有些部件粘上去后再调整位置。

网友:
粘PE建议用乐泰495胶水,粘度比502大,用牙签沾着点上去。而且粘接强度高于502

网友(2013-07-03):
又学到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