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問電調行程設置

楼主(2013-06-03):
這電調怎樣設置行程?

网友:
飞盈电调

楼主:
謝謝. 我都是這樣設置,但電機啟動時有點怪怪,再試試..
有后車,設置又如何?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设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设油门行程

怎样恢复出厂设置?
有后车,是否做完前车行程后再把油门推到最后再设置后车?
谢谢..

网友:
希望多看到一些设置设备的方法。

网友:
把油门那一通道设置反向就好,一般油门是第二路吧,设置反向再按3楼的方法设置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恢复出厂设置?
有后车,是否做完前车行程后再把油门推到最后再设置后车?
谢谢..

你这个电调找哪家买的,问下他们他们的程序是怎么样的,每家的好像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