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 36 引擎

楼主(2013-06-03):
請問 ASP 36 這引擎 是否適合來作 後推的動力?
槳是用反裝的 還是要用逆推槳?

网友A:
发动机做退力动力只能用反桨,因为发动机的转向只有一个,不像电动机,做推力动力时,桨反装再反转就反反得正了。

楼主:
反裝覺得推力很奇怪 不知是否太重?

网友B:
发动机不管是用来安装在后面做推力,或者安装在前面做拉力用,都是可以的,而且功率也是一样的。只是做推力的时候要用反桨,反桨一般会比正桨贵点。不过我不喜欢用来做推力用。